求HP 540 CPU供电不正常,被雷打

楼主(2011-05-11):
求HP 540 被雷打后,不开机,测CPU供电不正常,空测1.5V,放CPU后降至0.6V左右,测CPU供电电源驱动上路有输出,下路不正常,如上图,接通电源即启动,不放CPU,电流从50MA到400MA重复,CPU是好的,

网友:
确定CPU是好的? 遇到雷击CPU坏的。

网友:
这板子雷击后把cpu供电弄坏的很多,先换ic,如果不行查周围原件

网友:
有一相CPU供电坏。

网友:
查CPU供电IC和相连的MOS和电容

网友:
先换个U,依次断开其中一相CPU供电

网友:
先换个ic试试在查mos管和周边元件

网友:
先感谢大家的帮忙。MOS管已全换,电源IC也已换(但不确定是好的,换了两个,同样的现像),原来那个电源IC已被打坏,电源IC 16,17脚间的电阻R10阻值由0欧变成10多K,也一起更换了,用视波器测得第一路输出波形正常,第二路输出电源端MOS控制脚竟有1.5V直流电压,与输出电压一样,也有短时的正常信号输出,但间隔很长时间,正常的时间很短,约十秒一次,正常时MOS控制脚电位回复正常,测试条件为不放CPU,放CPU时电压降至0.6V左右,但其MOS控制脚一样,只是电压从1.5变成0.6,外围元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