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1a上内存掉电

楼主(2011-05-11):
本来是有时显示,有时不显,就加焊显卡,装好掉电,反复试就是不行,我的同事说看看,一通电好了,什么也没有敢动,装机好了。2天后,又一台一样的机子,也是掉电,就那这台看看。谁知拆了,就一直掉电,所有的电压都有,两台一样,都是上到0.96掉电,到0.45.在掉0.07.和0.04,各位大师请教了

网友:
主板没工作

网友:
查查各个供电的供电管是不是存在不良!

网友:
期待高手能够尽快帮帮忙。

网友:
把显卡拿掉,主板掉点吗?能不能跑到0.80左右,裸板掉就不用修显卡。F41A显卡坏的是挺多的。

网友:
我接了几台联想的也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