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猫怎么老是段,

楼主(2011-05-11):
最进不知道是怎么的,拨号连接的猫只要电一闪就断了。怀疑是电的问题 但不知道怎么解决,换个也是一样,老火。只有晚上电稳了 就OK我想问下  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换猫的电源,换成电子开关的电源

网友:
换USB的猫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word=USB%C3%A8&in=27662&cl=2&lm=-1&pn=17&rn=1&di=26440550340&ln=2000&fr=&fmq=&ic=&s=&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pn17&-1

网友:
买个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