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R400暗屏

楼主(2011-05-11):
客户一观R400进水,放置时间过长,太多元件腐蚀,沟通过后直接更换主板。收到新主板后,接内屏测试屏暗,因为SL400屏暗有通病,R400难道也有?量屏接口处各个保险,都没有损坏,找到R400的图纸,对接口定义测试,发现VCC3P处无电压,而VCC3P是VCC3M转化而来,而信号由U28 PMH7产生,没办法,是新板不能动,只有返厂重新更换一块,是不是这板也有通病呀!这本是LCD的屏!

网友:
没遇到过,板拿去换吧!

网友:
  路过     赚分、

本本维护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没听说有这个通病

网友:
最好换个屏试下

网友:
VCC3P
应该是高电位才对.

网友:
直接用镊子把VCC3P 接到VCC3M试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现在换板也不可靠啊。。。。。

网友:
如果你买的板子是LED的板子也会屏暗的

网友:
不能老说通病啊,新板,就是坏的呗,又没有用过,也许是那个芯片坏了呢,厂家不可能为每个芯片都测好坏的,流水线出来的,,,

网友:
这个LCD的屏,绝对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睡眠开关卡着了

网友:
vcc3p这个电压要是没有,是不是连u都跑不到

网友:
先测下屏幕那边!水进去板高压条一般都会烧掉的~

网友:
最后返板还是一样,同行正好有个高压板试了一下也是一样,最后发现是屏线坏了。很是奇怪,屏线压在屏下面怎么会折了三根。教训呀!

网友:
屏线这东西天天开关断了也正常。

网友:
屏线断估计是以前就拆过的吧

网友:
保修的板子都这样,以后都不敢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