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场管《已解决》

楼主(2011-05-11):
求助,磐正EP-AF570主板上P75N02场管坏了,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点评):
废主板cpu供电上的管子 拆下来测量只要没坏旧可以,别看型号。

网友:
随便换 我都是随便换的 呵呵

网友(点评):
给点实际性好不,大哥,这样换法多多CPU烧掉

网友:
上 http://www.ipdf.com里面应该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哦

网友:
9916 80N03  75N03  90N03都行

网友(点评):
60N03行不,只找到这个

网友:
60N03也行。

网友:
60N03好像只可以用在下管。90N03应该可以的

网友(点评):
只知道是用大点可以,但没有

网友:
那可以吧,我刚查了几块板上下管都是06N03或者上管是60N02,下管是06N03,先换了上假负载开机,看看电压,然后摸摸上官烫不烫

网友:
新手前来报到,敬请大家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