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170 能点亮 就是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1-05-11):
AOC L170 能点亮  就是显示无信号 今接了一台这样的机器,找了一圈没找到12V  只有24V和5V  能正常点亮 就是显示无信号  屏已试过没事  望高手指点。。。。在线等!!!!

网友:
看一下行场 ,再不就换主板,呵呵 ,效率高

网友:
高压电源一板没事   怀疑驱动版程序和桥接芯片的问题  要不就是VGA接头的事,只是想请高手给些给力的意见,而不是这样。。。。。。等了这么大会   等了这么一句话。。。。很伤心

网友:
无信号 ,你量下主板上行场有无短路呀

网友:
我建议刷个程序

网友:
你可以白捡钱了  我遇见好几个显示器   没信号  原来是要选信号源的显示器  你看看是不是没选到VGA信号上。

网友:
刷程序试试,三星有款15寸最喜欢出这种问题,都是刷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 能在详细的讲一下吗   没懂     方法最重要

网友:
程序问题刷不程序

网友(点评):
绕口令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亮说明电源板高压板正常工作了能正常开关机说明驱动板的单片机能正常工作了 没有信号输入就考虑驱动板的VGA接口到图象处理芯片之间的线路 在考虑什么能导致没有信号输入的 是VGA的13 14脚的行场信号到图象之间的线路  在考虑什么导致信号不能过去呢 VGA线没问提就是直线的线路 之间线路没有什么元件 好点的扳子就是稳压二极管看看他是否击穿从13 14脚之间有电阻看看是否阻止增大 再没有就是图象处理芯片内部的门电路损坏

网友:
这个主板可不好找,修的话你也不好找程序,我修的都是2120坏了

网友:
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是RTD2533V吗

网友:
图象处理芯片 具体是哪个芯片    2023吗?  已经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把板上的一个24系列的rom换个空的上去  看看

网友:
24系列ROM数据丢失,会造成机子开机无信号,或者灰屏,亮度不可调,菜单乱码,
换个空的上去就可以

网友:
我已经无奈之下改了个5V驱动板,OK了,但是并不开心.....因为没意思

网友:
你说的这些情况,偶也磁到过;但我磁到的一般都是屏线,或接触不好引起的。很是好解决

网友:
下次碰到这种问题可以照我的方法试下,很方便

网友:
检查屏线 和 时钟信号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