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945主板L-S662F图纸

楼主(2011-05-11):
今修到一台联想台式主机,故障现为,用着用着就突自掉电了,再开就开不起来了,检测:换了电源后可以开机,但有时候按开关还是开不了机(没反应),SIS的芯片组,没反应的情况下,南桥(SIS 966L)有轻微的发热,怀疑是南桥内部集成电路某部分出现问题了,造成有时候能点亮,有时点不亮故障(不良),由于手上没有BGA返修台。像这种故障的话真的是南桥有问题或不良造成的吗!!!!!那位大哥有图纸给我传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先排除其他导致不上电的原因吧。别动不动就判桥

网友:
应该测下所有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是啊!!我都吃了好多次亏了!!一定要仔细排除!!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饼哥你好,我今早一试又可以点亮,多点了几下,又点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