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26 A1版本与B1版本是否通用,有哪位代换试过没

楼主(2011-05-11):
联想Y550 进水机器
待机0.02开关电压5v
不触发。3v。5v正常
看时序按开关ec_ON应该先出来
实测1,8左右。。由于换过io,,,KB926 A1被我换成了KB926 B1
不知道是不是不能代换引起的
51_on#也是1.6的样子
断开q44 51_on#有17v左右
求救

该怎么下一步
附上时序图
图纸论坛有

KHLB2 y550时序.pdf

网友:
应该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不能代换的,查EC的VCC   RTCVCC  PWRON#  pwrbtn#  rsmrst#   EC_RST#,待机时都为高电平。还有一个LID#也要为高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点吗??
我仔细看了哈。应该是自动开机了的
到0.04就掉回0.02的
无法再次开机
PBTN_OUT#电压有3.3v

网友:
PBTN_OUT#在触发是有高低跳变给南桥,南桥收到这个触发信号后会发回给EC信号SLP_S3和SLP_S5。让后EC再发出USB_ON#和SUSC_ON#.你再测测。

网友:
高换低不行。51——ON开机点为17.5V左右才对,明显不对你才1.几V,

网友:
PBTN_OUT#
已经产生了就是没有SLP——S3# SLP——S5#

网友:
你的图好模糊  还要我10分呢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想啊///我也是在网上下的

网友:
不可以代换吧

网友:
这个明确告诉你,不能换,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代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