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不久的CF360下风枪红外光线对位,大家看看,给些见议了。

楼主(2011-05-11):
每次做BGA,下风枪对位有些麻烦,也有可能是地方太小的原因,BGA机的右边是玻璃门,所以右边对位很不方便。图片如下,

成本不到30元。

网友(点评):
不错 ,省的加热到一半了发现风口偏了。

网友:
有创意,还有一种是摄像头定位的,不过那个比较贵

网友:
不需要这样吧,先把上下风嘴对好了,再上主板,以上风嘴为基准摆好主板就行了,

网友:
有意思,这是激光发生器么?

网友:
这个很有创意,而且成本估计很低吧

网友:
用过楼上朋友说的,先把上下风嘴对好了,再上主板,BGA机买来的时候试过几次,后来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