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 !华擎主板 不过内存 跑D5

楼主(2011-05-11):
今天 来了块 主板775i65g  客户说不亮 ,一看内存 插槽 下面有个管子 烧了 一量是给内存 供电的 于是乎 就换了 一上电跑码了, 可是跑到D5 就是过不去 一量 电压 只有1.2V   感觉低了 ,看看管子旁 有个排阻 是给管子供电的 量下 一端3.3 一端1.2  ,我把3.3 直接拉到 管子上 然后 内存 供电有2.7V  可是 还是D5  我该怎么办  我是新手 求高手们 帮忙

网友(点评):
3.3 别直接 飞,3.3上内存供电的 ,应该有控制内存供电的芯片 ,那个排阻不是给内存供电的 ,应该是个上拉电压,电压没出来修电压 ,线路没弄清楚别随便飞线。

网友:
看是多大的排阻,两边4个脚位都是连在一起的吗. 排阻如果阻值比较大的,要考虑下能否直接飞线.

网友:
飞了  ,  电压 有2.7  可是还是 D5

网友:
大哥 这个内存供电是1.8V的还是2.5V的。

网友:
你的内存是一代的还是二代的

网友:
内存供电管子的控制电压是多少查过没啊!那个排阻好像不能那样飞的吧。多花点时间查查整条线路吧

网友:
这板子是上2代内存,供电就是1。8V/如果是1代的就是2。5V;1。2V的电压明显偏低,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打下上下管的阻值正常不。量内存供电的上下管的D极输入电压是否正常,再量G极电压是否正常,排除前面的之后在换上下管试下。

网友:
这个管子有要求的..换普通那种管都不可以..电压出不来的..要换9916...还有你说的管子前面那个排阻是不是0欧的..华擎都有这设计..电压出来了还是不过D5就刮一下槽..还有内存工作的其他条件

网友:
搞好没有啊

网友:
应该跟换排阻比较恰当

网友:
865G上一代内存的,2.7v估计也正常,插个打值卡上去看看。

网友:
仔细查查吧,估计还有漏电的地方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不要飞线,先修出内存供电,G极控制换过了?

网友:
你内存是不是好的呢,万一内存烧了呢

网友:
  不要急着飞线,先把供电修出来!

网友:
先测一下给内存供电的场管D、G、S各电压,D极电压偏低就追查供电、G极电压偏低就查其控制电路。

网友:
不要随便飞线,仔细检查一下内存供电的M上下管和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