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笔记本 掉电

楼主(2011-05-11):
ACER 4520 上CPU 开电后马上掉电,换一个CPU 也是这样,空板则不掉电,请求大虾们,估计是哪出了问题呢?

网友:
CPU供电有吗?

网友:
北桥有问题吧

网友:
那么触发瞬间CPU核心供电出来没有啊,上和不上CPU都要测。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重点要检查CPU的供电和周围的电路!

网友:
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已解决,回焊北桥,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通病北桥了

网友:
哦!是北桥!知道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北桥很垃圾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  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容易坏的

网友:
查CPU外和供电,还有显卡坏,也有可能导致掉电,最后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电跑到哪里咋没说,关键是跑到哪里才掉电的,,

网友:
经验哦 学习了、

网友:
MCP67的问题

网友:
MCP的桥吧,见了这机种先把CPU,不行直接干 桥80%的会好

网友:
又是MCP67MV惹得祸,这芯片加热的时候温度掌控不好,容易爆掉。

网友:
这个机器桥坏的真的很多阿。

网友:
桥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应该是 CPU供电部分!

网友:
试试北桥,好多问题都是它

网友:
看到这个北桥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了个北桥,OK

网友:
原来是北桥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2011-06-12):
下次碰到就焊北桥了

网友:
掉电桥和CPU管引起的最多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都没有说清楚吧,

网友:
CPU供电那一块的问题

网友:
原来是北桥问题啊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 CPU ,桥,独卡,都爱坏,不好搞。还爱反修。

网友:
这个机器修个几个,北桥和显卡出问题的多啊

网友:
这机器北桥爱坏你这问题应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