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北桥替换问题

楼主(2011-05-11):
手上有块戴尔915主板,北桥挂了,北桥型号是:OG82915GV(第一个字母也许是零{0}也许是{O}也许是{Q}反正是个圈圈)
现在找到个NG82915GV的北桥,
问一下高手:NG的桥能否替换OG的桥
在线等,谢谢!~~

网友:
集显一般能代独显的. 像P31 的北桥(独显),可用 G31的北桥(集显)来代.
915 945 没试过,按理来说应该可以.
但915 台试机我没有见过可有集显的北桥. 除笔记本.

网友:
NG82915GV
其中的N代表无铅,只要后缀一样就无妨!

网友:
谢谢 ,桥换好后告知结果

网友:
新手前来报到,敬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告知结果:
NG82915GV可以替换QG82915GV的北桥。
还有戴尔915的这块主板那个北桥上写的字实在让人头大,让无数个视力超过1.5的认证后确定那个圈圈是个Q,也就是说戴尔915的主板上的那个北桥是QG82915GV。

PS:本人狂汗中........北桥认错了,还发在论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