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1-05-11):
我是学板卡的,现在在自学修液晶显示器,有位“高手”和我说驱动板只要接上5V的电压按键板上灯就应该亮,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手上有两个板都不亮,他说的驱动板坏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有的是5v, 有的是12v转换,注意还得接地,

网友:
你要看5V电压接在什么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是接到标着5V的那个地方

网友:
有些板没有刷程序  灯也不亮的  常用的2025 2621等是接12V发  5V是专换过来的

网友:
不是呀,按键板的电压又不是直接来自电源输出!

网友:
供电,时钟(晶振),复位,软件,电路都OK。
还要按下电源开头打开电源,灯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