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本子装系统

楼主(2011-05-11):
一女客户拿来一NEC VA50H笔记本要重装系统,报价开始装,没有光驱,不支侍USB。有个USB_CDROM启动。由于没有量产的U 盘。折硬盘挂在一富士通老本上装系统,GHOsT完后,装回原机。开机检测硬件时当机。重复上面的步聚换个版 本的系统,都是硬件检测时当机,
换了深度的精减版,电脑公司的,都装不上,老火了。最后装个WIn98 装上,一大堆硬件没驱动。。。郁闷。哪个装个这本子的,什么系统能装上?求解

网友(点评):
精简的也不行 你就用安装版 试试 一般装不进都用安装版

网友:
用网克GHOST看看

网友:
期待求解,可能老机器,需要更新BIOS 才支持XP

网友(点评):
再老的本子,也没有听说过要更新BIOS才可以装XP的。我修电脑修了五年了。应该有话语权吧~~

网友:
赛扬II500到底支不支援网克也成一个疑问,有双USB接口就可以用USB 软驱引导
先用富士通老本把硬盘分两区,把ghost 抄进D区,之后就好简单

网友:
把本本驱动备份下,然后把那个硬盘对刻下!!

网友:
不是不能GHOsT的问题,在把硬盘挂在富士通里启动DOS,然后SYS C:,把GHOST,WINXP.gho都写进D:,装回原机,再GHOST  过了,重启,硬件扫描时,当机。是不兼容的问题。硬件没有问题,装98 能装,原来也是XP系统,但没仔细看是什么系统,谁知道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深度V9.02 和 电脑医院   IT姐妹的     搞个 2000 SP4啊!

网友:
备份驱动怎么掉出来啊

网友:
用XP SP2试试吧

网友:
老机器用电脑公司特别版5.6以前的试试

网友:
雨林木风的系统对驱动兼容性比较好,楼主可以试试。以前装笔记本其它GHOST系统检测硬件时经常蓝屏,就雨林的不会……

网友:
不知这机器可以网克不??

网友:
雨林就9。9版的还行之后的都是假货。

网友:
用windows me吧

网友:
用安装版的xp试试,用usb-cdrom启动

网友:
楼主,如果近的话,我帮你装,收点人工费

网友:
我也有一台老笔记本老是装不了系统。
谁能告诉我个系统的地址呀
先谢了。

网友(2011-07-07):
可以把硬盘挂在别的机子上ghost呀

网友:
xp应该可以装,就是慢,但是你现在装不上,你可以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我有个2000SP3,没当遇到老机器装不进XP头疼的时候,他就发威了.

网友:
修机五年。还没有遇上装不了XP的电脑~~楼主应该外置 一个光驱试试。。如果不能慢装XP的话。硬件十有八九有问题。。。有时不要能装98就排除电脑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
挂在其他的机子上把系统装了 把驱动全部打上
记得不要显卡驱动
然后再还原 应该可以

网友:
老本子的话装个安装版的试试吧 !一般多可以的

网友:
你安装深度V9.0,或者V6.3的。 在硬件检测时候把全部驱动都去掉。安装也直接按F8最小化安装。
进入系统后再慢慢搞驱动。。

网友:
看看硬盘有无坏道, 把坏道屏蔽掉就可以了,我以前东芝SM2000就有碰到过。

网友:
这样的本用越老的系统盘就越好,深度有个6.0的版本好像是SP1 这个应该可以.再有一个就是检测硬件的时候,把驱动都取消,留个网卡试下看看

网友:
你都是用GHOST版本?换换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你这机器带网络启动吗,有的话找一台别的机器装个WIN2003服务器版,通过网络安装XP,

网友:
别忘了WIN ME

网友:
有些笔记本需要专用的是笔记本通用系统安装,不然给你装了都会出现蓝屏,以我经验来说

网友A:
USB_CDROM 除了这个 应该还有吧

网友:
硬盘没问题吗,不先检查检查

网友:
机子有问题,这种机子我装过很多种XP没问题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啊。最后只有装个2000啦。火了

网友:
先用98格化式硬盘后,格式带启动的,把GHOST文件及程序考到硬盘上直接运行GHOST 必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