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11):
ibm x31被雨淋了,现在症状第一次按电源键,屏框下边的电池标志灯闪一下即灭,再按电源键就不闪了,当然是开不了机的.除非把电池电源都拿掉后再放回去才又回闪一下.想请问这个毛病严重吗
开不了机

网友:
这个是主板有短路了 严重不严重 不好说 打开看一下现象 才好说

网友:
你也没有具体的测量结果发上来啊,你先检测一下,提供个数据再说吧。

网友:
进了水的笔记本,最好别一直通电触发的。不严重也搞严重了。首先就是要把板子烘干,再测下各阻值再进行判断吧。

网友:
这是明显的开机保护现象,先烘干一下试试

网友:
开机保护了 进水的机器容易断线,你要按顺序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