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口和USB口不能用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11):
放置一段时间的拆机主板,试机发现PS2口不可用,接USB键盘也不行,测量发现PS2及USB均无供电,后发现主板上有一个标有JPUSB1的跳线上无跳线帽,加上一个,故障排除

网友(点评):
此贴应发在硬件维护板块更合适。

网友:
修主板的真有眼精

网友:
呵呵 没有修主板的时候不会想到那去了 一修就是秒杀

网友:
楼主是直接找到的,还是走了不少弯路才发现的。

网友:
楼主是在秒杀主板吗。

网友:
以后我也要注意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汗我运气就没楼主那么好了,今天接到技嘉845PE主板一张,USB口不能用,供电正常  做个系统要了50分钟还没做玩。一开机南桥就剧烫,后来问客户说是插U盘后就这样了。不用想了桥挂啦

网友(点评):
呵呵,问了客户后,有没有想秒杀客户的冲动。。。

网友:
说真的我也好奇楼主是经验积累秒杀的,还是查了一大通后找到的

网友(点评):
没有供电,不用绕那么大圈子把。 肯定是秒杀了、。。。。

网友:
高 楼主真的是秒杀 不过先查电压是最基本的

网友:
绝对经验秒杀。

网友:
这经验提醒的不错,下次遇到的注意一下

网友:
跳线是越做越乱了。不过主要是细心

网友:
测都测 就直接跳帽秒杀啊

网友:
修主板的基本功没到位  目检

网友:
修别人拿来的板子是最头疼的,不是少件就是换错件,要么掉跳线。修一手板子就好多了。

是啊,一般自己搞不定的也会做点手脚了,。。。。大家都明的。。

网友:
怎么会少跳线帽,是别人修过的板子。还是自己以前取下,忘了上。

网友:
很好 的经验下次不能用先去看看。

网友:
学习了谢谢

网友(点评):
灌水别让版主发现哦。。。路过,祝你好运。。。

网友:
厉害 啊,又是个高手!佩服!

网友:
超强的秒杀 做维修 眼力一定要好 少件什么的

网友:
有时候很小的问题,就是查不出,但是带来的后果却很大,但是可能就是一个跳线帽的问题

网友:
同样的问题,原因太多了。

网友:
哇,秒杀啊

网友:
你这个不算,一测供电就能发现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