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电流乱跑

楼主(2011-05-11):
昨天有台T41的机器,插上电流乱跑,待机有0.04,待机下有3M/5M/1.2M/1.8M都有的,触发后电压也都有起来,触发是电流从0.04--0.40--0.35---0.03--0.13--0.42--0.02反正这个电流就是乱的,不知道这种该怎么去查,,现在是南桥  TB都换过故障还是一样,,哪位大哥指教一下

网友:
最好看看诊断卡, BIOS代码多少, 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先软后硬,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同意楼上  没遇到这种情况过

网友:
待机有0.04,待机下有3M/5M/1.2M/1.8M都有的?
看主板电压有微短路的地方没.

网友:
可能有断线的,在一个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看下后级有无短路 开路的   刷下BIOS 拔下内存通电试试

网友:
换了同型号的BIOS,故障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