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X410A不亮 快死在手中了

楼主(2011-05-11):
拿来时是白屏,放了两天 不能触发了,烤板后能触发  电流跑到1.1不亮,有两次跳变     不上内存电流在0.9左右。。。该干哪才好呢

如果最后真修不好的话,怎么跟客户解释,有经验的说说

网友:
有2次跑变,一般说是跑到显卡了,显卡没有跑过去. 拿来时又是白屏, 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白屏是屏的问题,通病 没来得及换屏就成这样了
我哪都没动,它就不触发了,应该是南桥受潮 烤了一次就亮了,更说明是南桥
放了两天就成这样,显卡应该放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