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908W 求助

楼主(2011-05-11):
第一次开机正常 显示几分钟 然后 闪几下花屏,黑屏, 可以关机, 再开一两秒钟就黑了。
等会再开又可以亮 几分钟正常, 之后一样 求救啊 灯管我测试了 肯定没得问题的呀。
黑屏

网友:
在线等救呀!

网友:
说清楚吧!我修到过是屏线不好也有过这样的!

网友:
高压板查一下,,

网友:
打800报修,HP保修三年。

网友:
看屏线插好了没有,屏坏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用通用板代换下试试....

网友:
这款机器高压板容易坏,是其中一个高压包高压绕组内部打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