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声卡功放芯片烧坏不亮

楼主(2011-05-11):
v3000显卡问题,装机测试OK,但是过了一会儿闻到一点糊味,但是机器正常,过一会感觉不到。拆机查看但是又加了一次电之后就不亮了,发现声卡功放假装片烧穿,上面贴纸也烧了一个小洞。现在点不亮了,电流在0。73左右。不知道从哪地方查起。换了一个芯片还是这样子。声卡会出问题吗?如果这种问题会引起哪些故障。

网友:
貌似还是显卡, 没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应该的,应该是声卡相关电路多吧。

网友:
会不会是装机的时候碰到哪儿短路了!

网友:
找到图纸 查声卡芯片几个脚的电压 如供电电压 开启电压 输出电压 哪组电压不正常就在顺藤摸瓜,就好了啊!自己先要有个思路啊!不然怎么修 不能老是问别人 这样进步比较慢的。LZ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