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电路中的保险烧了,找不到合适的。用什么代换?短接安 ...
屏电路中的保险烧了,找不到合适的。用什么代换?短接安全吗?

楼主(2011-05-11):
屏电路中的保险烧了,用什么代换?故障已找到,但是保险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不知道用什么代换,短接安全吗?
想从旧主板上拆一个,不是可不可以
主板

网友:
陈玉龙玉凤
的帖子
完全可以 的。

网友:
保险的目的就是过流的时候烧断。后面的电子元器件烧不坏,直连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但是连好后,你要量下阻值。

网友:
保险坏了可能后级有短路!先测一下,或是接个灯泡上去在通电!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连!还没返修呢

网友:
搭 一根 线就搞定了

网友:
一个保险都找不到还搞什么维修。想空手套白狼呀?

网友:
屏保险一般是1A的 随便找到一只玻璃1A保险管 取出其中的保险丝 焊在原保险位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