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ASUS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1-05-11):
          ( ⊙o⊙ 这个星期遇到的都是鬼。。。。。  连接几个ASUS的,难啃的很
     第一个:ASUS F8TR开机不亮。  配置  CPU AMD  QL60     北桥216-0674026      显卡 ATI 3470的
                       刚拆出主板开机亮过,开了几次都亮了。。。预计是肯定是哪个虚焊。放第二天就不亮,怎么点都不亮了
                      找来一片8400的显卡也点不亮,显卡排除。这板北桥,内存,CPU都挨着这么近,导致后面的判断失误引起大的周折。 过程是把内存槽压着点亮几次,因显卡不问题,加焊内存槽,完毕却无果。。。。然后排除内存槽。只要是不压紧是点不亮的,有时按着也点不亮。确定是有一个虚焊的。开机按在CPU和北桥之间的地方亮过几次。用负载也没发现虚焊,,,这种情况真的很郁闷,想想这个北桥虚焊可能性还是大一点,干脆重置北桥,织完无果,依旧,那就换一个北桥吧。换了依旧。。。。。受不了了,丢一边,第二天再修。。。。。         很想找个CPU试试,又找不到。。。。。确定北桥无问题看看CPU座子吧,很用力的按着才亮过几次,确定北桥与内存槽不可能还虚焊,百分百CPU座子有轻微虚焊啦,,,,到这里已经是没脾气了,负载查不到虚焊,导致搞了北桥,哎,加焊座子吧,加完就好了。。。    这次是被负载给坑了
       第二台:ASUS  Z99D        开机听到LOGO声音无图像却不停重启      配置  CPU  TK55   南北合一的MCP67MD-A2   显卡703  8400的                  这台都通病了,要么显卡虚焊要么桥虚焊嘛,,,,首先把显卡放别的机上能点亮,直接加焊桥,仍然一样,加焊显卡槽又细又密真不好焊,焊完仍旧一样,查查电路无屏上3.3v,飞个3.3无用。。。顶你个肺,定2桥回来,换居然连机都不开,我再换,还是一样,不过情况有不同,发现北桥到显卡间的电容有短路,因为这个板只要到200度就开始软了轻微往下窝。拿下芯片发现该脚并没有短路,确定是焊接不好连锡了,用原装的桥焊好也不短路也是点不亮。。再用定回的第二个桥值好后电容不再短路,这下可以了吧????开机依旧,北桥也换了几个了,不可能是桥的问题了吧,显卡也是好的,再回过头看看显卡槽,加焊一遍,开机乖乖的终于亮了,,,,,估计开始是原装桥坏了,买的2个有一个挂了,焊接了好几次。显卡槽开始也焊过,经过几次换桥后导致虚焊。   坛友们以后注意这几个情况,免得倒我的覆辙。。。
        第三台:比较新的机型   ASUS K40IN      CPU T4300  桥是单桥N芯片没注意型号 。。   插电大电流
                       拆机一看被修过,找不到图纸,首先发现两个MOS管被换了,经跑电路一个是隔离管一个桥供电管。。。两个P管被换成了N管,,,,各大供电处都没短路,阻值也正常,先换掉两个管子,不再大电流,但公共点无输出,估计管不对,再找个隔离管换上18v供电点出来了,开机电流0.28.     CPU无供电啊,第一个查VIN就发现无电,阻值7欧,跑一下线路,连着背面一个大电阻,一端有18v,连VIN无电。确定ISL6262ACRZ坏,下掉不再短路。更换后开机电流上升,多开几次就大电流了,拿下CPU电流0.28,估计是没焊好,清洗干净后好好焊,开机电流上升,N次都正常,接屏发现暗屏,这时的感受是真见鬼了,这几天的机子都这么难啃啊,换屏显示正常,还没修过LED的等不亮的哦。兴趣大增,拿出坏屏可以把灯点亮,确定为屏上的驱动二极管电路问题。。。查屏口18v   3.3v都有,升压出18v。。能点亮的都是24v左右。升压电路就是二极管和电容还有个升压芯片。。。换二极管电容无果,再换芯片CZ-8G 后点亮。  终于修复成功。。。。
      第四台简单些         ASUS A6000的        CPU   TL52      北桥6100     显卡7300
                                   开机键盘指示灯有反应无显。这都什么天,三天遇到的都是这等问题,首先拿去加焊显卡,无果,细心的查查北桥,发现北桥到显卡间有3个电容无阻值,加焊北桥无果,更换北桥阻值正常,开机显卡LOGO,客户反应的网卡不能用也都好了。。。。有人说没确定之前干嘛去焊显卡,我的意见是管他有没真虚焊,我加焊了起码以后他就不那么容易虚焊了。。。
            个人经验不足,加大维修时间。一次次的经历会变得愈发老练。路漫漫,其修远矣!!!!!分享也是为别人减少麻烦

网友:
第三台:比较新的机型   ASUS K40IN      CPU T4300  桥是单桥N芯片没注意型号 。。   插电大电流
CPU  T4300的INTEL的, 怎么可能会是单桥芯片???

网友:
得出经验 除了大电流的 其他的都是干桥好的!

网友:
经验是需要慢慢积累的

网友:
z99d最烦人了,mcp67北桥很容易坏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两台宏基的笔记本用的都是MCP67的桥,重做都好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Z99D机器,换了北桥到现在还没 有修好

网友:
这种机器修好又累人,等着返修吧.

网友:
不管怎么说,被你修好了还算厉害,但是这几款机子我也修过,它们又不是象 DV3000一样只会出这样的通病,是你没搞清楚问题就下手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连INTEL的都是南北合一了。没注意了吧

网友:
再整合下去,以后什么东西,不用看,直接芯片换上OK。

网友:
HM55都是单桥的。I3的CPU

网友:
对于新手,难免走些弯路,多积累引起经验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NFORCE的芯片组,这机器我修过一个进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我还以为T4300和T4200一样用GM45的芯片组呢\

网友:
       我今天遇到的ASUS F8TR这台机器和楼主的差不多的情况,冷机可以,热机就点不亮。不亮的时候内存不过。CPU座子换了,216-0674026 换了,内存插槽补焊了,AD值正常,各个测试点的电压,信号基本正常,哎,都不知道怎么弄了,郁闷。
       现在手里有几台不稳定的华硕了。。。头痛着呢。

网友(点评):
笔记本CPU座子很少坏吧,我是没换过CPU座子,就上次碰到一个DELL 1000的 AMD的确定座子虚了,焊了两下也没焊好

网友:
z99d 北桥最难搞了!

网友:
asus amd的cup 你们测显卡都多少算正常啊 我遇到的温度都很高的啊

网友:
以前修到过宏基的 MPC67的桥 换了个新的后还是老样子不亮 据说是版本不同 没有验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CPU的座子是如何焊的呢,加助焊剂吗,我焊的时候加助焊膏,BGA完都清洗不掉了,黏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