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 点不亮

楼主(2011-05-11):
华硕f80s的机子 待机正常0.1 跑到0.88-0.9几不过 应该是没过内存  (内存换过)拆下 电压正常  但南北桥发烫!!对华硕f80s是属于正常现象吗?难道一起坏了?(此机是清理风扇 螺丝之类失误没装好或掉进去 打火之后不亮的!客户说的!)或是别的引起 望提点!!!请各位老师 大师 前辈 指教1 2  在此谢过!!  已经好了  北桥坏了·

网友:
求救 中······

chinachenhua -5

网友:
你这样问没有人知道怎么回答,找份电路图,慢慢跑线路吧。

网友:
和我的这块主板显现差不多,电压基本都出来了,我的是跑到0.6左右

网友:
查一下内存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