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T外接显示,内置不显,显卡显存都换了也不行。。

楼主(2011-05-11):
华硕F3T外接显示,内置不显,显卡显存都换了也不行。。屏也换过了。。。高压条电压正常。灯管也没有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要是AMD的 把6100北桥加焊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AMD 的。。我也是认为北桥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敢肯定,,因为刚才拿来的时候就黑屏的,我回焊一下显卡亮了。但是好像是屏有问题那种,跟着我把显卡换了,外接正常亮了。内置不亮,但是花屏,后来我又了4个显存。。然后外接正常了,不花了。。但是内置不亮,*脏话*。气死我了,故障就是这样了。哥们帮我想下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