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l加焊显卡后,不开机。电流0.7多.

楼主(2011-05-11):
一台T43的本,之前是时开机时不开机的, 南桥上次被修过.有焊过的痕迹
判定是显卡的问题,重新取下来,植球,焊上去,OK了,每次都能开机正常了.
客户用了1个多星期后,又送过来了,  电流跑在1.22左右. 内存过了.
是否还是为显卡问题? 压显卡,北桥,多次都还是档在1.2左右,无显.外接一样.
再重新包上3层锡纸,南北桥都保护好, 加焊显卡.
焊好后, 电流档在0.66左右, 上内存也是在0.7多. 内存没有工作.
郁闷了... 再取下显卡,加电.电流跑不起来,心想是不是不装显卡,不能正常跑?(个人没有经验)
重新植好显卡,再焊上去, 上电,电流还是在0.7多.
难道,做显卡,把北桥或者南桥做坏了.??
T43上,显卡BGA上的显存,做桥的时候易坏吗?(个人刚接触修本本,经验少)
请各位指点?

另: 我焊BGA的焊台, 无铅最高温度是在280.   有铅250.  一般也要等到BGA叫了,桥才能取下来.
    之前老板一直用无铅温度焊有铅的植球桥,成功率也非常高.没有爆过板.
   但我看到论坛上,无铅温度都只有260左右.???
或者说,实际温度焊接温度与BGA显示温度有差异吗?

网友:
着机器加焊显卡的是后容易把北桥或南桥同时加焊,可能空焊了,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 北桥重新弄下。。CPU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没有开机,都没跑到内存

网友:
带胶的吧  没取下就取下来重做就好

网友:
没有带胶的,二次返修的。 可能焊显卡的时候,把北桥或南桥焊虚了吧,但不好判断。。。

网友:
这片板,犯了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
刚拿到手整机是能跑到1.2多,电流也有掉几次。然后卡在0.9左右。
以为是开机,档在显卡的,其实是没开机的,诊断卡没跑.
后来加焊和植球显卡,电流跑在0.7多。
以为是不开机。
突然发现有个诊断卡,插上,发现跑过显卡了,但电流还是在0.7.  上屏OK.电流上去了...

网友:
楼主走了不少弯路呀

网友:
认真做下显卡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影响到北桥了,重做一下北桥。

网友:
是加焊把别的桥一起弄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