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块主板

楼主(2011-05-11):
一块服务器主板,什么牌子和型号都没看到是什么的。现在的问题是不通电,可强行通电的话可以正常跑码,还能有显示。CMOS电池、跳帽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没看到晶振,估计是集成了。打阻值发现ATX电源第一脚,也就是3.3V的阻值只有53,很低,不过测了下相关电路又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实在没办法了。
主板

网友:
嗨!又是一个疑难杂症!楼!祝你好运!

网友:
按上电次序修,IO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上次我也接到一块DELL生产的服务器.客户拿过来开不了机.最后仔细一查是南桥坏了.还收了130元.客户高高兴兴的

网友:
能说一下上电时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