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三无死机,申请转正

楼主(2011-05-11):
方正 FQ981-W2
拆机后断开面板l供电,LED灯可亮,面板仍然没有点亮,且按电源开关键无作用,测PWPC板输出5V和12V时,12V正常,但5V被拉低至4.2V到4.6V之间跳变,断开主板与PWPC板连接线再测,5V依旧会被拉低且跳变,怀疑为变压器T901不良或5V的输出回路有问题,断开跳线JP921,5V恢复正常,依次测量JP921后级回路ZD902、R926、R927、C919,发现C919阻值偏大,用烙铁焊下C919发现其本体有裂痕,更换C919后装机OK。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