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维修

楼主(2011-05-11):
今天接到一个液晶显示器,插上电源电源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拆开检查,是高压板上的12V时有时无,所以电源指示等才时亮时不亮,但找了好久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究竟12V是怎么出来的呢,请高手指点,是一个联想的显示器

网友:
跑钱啊,从12V向上找找!我是新手!

网友:
上传个图片看看撒。

网友:
把高压板换了

网友:
应该不是高压问题.看看电压管理芯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动不动就换哪个!要是高压电源一体板呢!那不是要一起换了!先看一下是电源本身的问题造成的12V时有时无,还是高压有问题造成的!先把高压断开测!

网友:
12V是整流出来滴...

网友:
看看管子是不是软击穿

网友:
有通用的高压板,问题是现在以前高压板上的12V和5V都没出来,怎么换通用高压板呢,通用高压板上需要12V的供电,以前的高压板是直接进去的220V,通过高压板出来的12V和5V电压,现在用通用高压板也没用呀,

网友:
时有时无,加焊一遍再说。

网友:
量下 控制芯片控制的MOS管 是不是管子的性能不好 还是 管理的芯片工作不稳定  导致MOS管不能正常导通   还有12V的三极管   性能不好了也出现这个问题 别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高压板,整流桥问题,测电压跑线路或者交换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