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

楼主(2011-05-11):
请问大家不触发有呆机  就是不触发  该维修那啊!  该查那呢? 高只点只点下 我是一个刚开始学的

网友:
查EC开启信号。LID#信号要特别注意。

网友:
这就要对上电时序了解啦

网友:
先从待机开始查啊

网友:
首先要保证待机正常,再查EC的工作条件:VCC  RTCVCC  PWRON   PWRBTN   EC_RST#  RSMRST#  LID#。待机时都应该为高电平。

网友(点评):
LID# 是什么啊???

网友:
3.3V待机来了没,32.768工作了没

网友:
待机3.3V 5V都有  就是开不起来现查VCC  在查RTCVCC就这样查吗?  PWRON   PWRBTN   EC_RST#  RSMRST#  LID#高手

网友:
到论坛里下个差不多的时序图来看下吧.一定也不大能讲得明白的.

网友:
查一下待机3.3V来了没有.在查一下晶振起振没有.南桥最重要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
从触发键开始往下查贝!!!还 有那个按键是不是好的先!!!

网友:
LID#  是 什么信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在一个ASUS 的机子上修到过。

网友:
休眠的吧,之前我好像也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