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解决]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BIOS坏了

楼主(2011-05-11):
情况是这样的:主板清一下CMOS跳线后,主板跑码,进CMOS设置保存后,主板不跑码了,再清一下CMOS后,主板又可以跑码了。但设置CMOS后问题又重复。
PS:换个CPU就OK了。

网友:
修过一块内存问题,是后加内存。

网友:
可能性大,但COMS电路,桥也会引起次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是BIOS程序损坏  虽然能点亮但不是原程序

网友:
可能刷错程序了,错误的程序刷进去你不去动里面的设置跑码正常,一但你去动了,就不跑了,我试过。

网友:
涮一下BIOS吧.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
BIOS和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好像我是刷了BIOS就好 了

网友:
刷了BIOS吧

网友:
可能性比较大。还有你刷的型号。版本号对不对。

网友:
应该是BIOS刷的不对得新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