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不跑马

楼主(2011-05-11):
     该机器A8E的不跑马,换了BIOS就好了,华硕的BIOS容易出问题,希望给大家一点参考

网友:
朋友你把故障说清楚啊,电流到多少,电压如何,BIOS各脚电压又都如何,这样我们也更清楚一些为什么刷的BIOS。

网友:
电流到0.7几,BIOS工作电压正常,华硕机器BIOS问题多,再做桥之前当然是先刷BIOS再考虑桥咯

网友:
ibm的bios经常坏,华硕bios坏的还没遇到过!

网友:
华硕的bios我也修了几个了  不过不是bios本人坏  而是里面的程序坏  刷下就好了

网友:
我们不是动不动就刷BIOS的

网友:
IBM的我好像没有遇到BIOS坏的呢。。ASUS的就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