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一闪 一闪logo也一闪一闪

楼主(2011-05-11):
液晶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一闪 一闪logo也一闪一闪    那里问题 按下开关就一闪一闪      logo也一闪一闪  不知道 是那里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稳啊!我是新手!

网友:
什么牌子的呀,有可能是按键坏了,你全换了看看

网友:
你用别的主机试了没,是显示器吗?是就是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按键我也换了  可能是供电问题吧

网友:
测量供电电压是否正常稳定,用通用高压条测下灯管和高压板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机子不是高压短路,就是电源有问题!断开高压部分即见分晓。

网友:
是不是DELL17标的啊,电源部分,而且是在开关管和电源芯片这块的小元件,如果是DELL的话我就可以告诉你是哪个电容引起的

网友:
碰过有台AOC的LOGO也是一直重复出现的,问题出在驱动板3.3V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