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公共点电压分析

楼主(2011-05-11):
                  都说电源适配器经过保护隔离电路后与电池的那个什么交接的地方,就是公共点电压。(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手上正好有T40的图纸,就发上来说说那个是公共点电压,说得不对,请斧正,谢谢

                      个人认为VINT16就是公共点电压,依据是因为产生3V,5V的MAX1631的主供电就是这个VINT16提供的。那么VINT16之前的几个场管就是保护隔离电路了,是吧。请大家讨论一下

差不多吧 厉害
呵呵,这点就不用讨论了,经典机型,资料多多。

网友:
。。。。。呵。。。。。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点评):
乱回复是会倒霉的

网友:
这个机器太经典。太熟了不过以后修到的机会不多。还是看看SL系列的吧

网友(点评):
看太多了

网友:
经典的机子,基地里的资料最多,也很详细的。一搜就可以搜出很多的。

网友:
是啊  现在T4系列的机器都过时了,资料也很多了 目前应该多研究下T400以上的双核机器和SL的吧

网友:
老师课上也是这么说的,没有错啊

网友:
慢慢学习吧。。。这些都只是些基础。

网友:
对于老手来说,的确没什么值得研究的了,但是对于新手来说,把这个弄懂了,对于以后修机也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网友:
路过,顺手教下楼主怎么找公共点,一般是从后级电路找,因为公共点电压是到所有供电电路的MOS管上管D级的嘛,然后上管S级是连输出电感的,比如CPU电路,你找到CPU附近的供电电感,

然后顺着电感找到上管S级(3个脚相连那端),后面4个脚相连那端就是上管D极,这个D级就是公共点拉,

然后万用表蜂鸣档,去划电源接口进来的连接的那几个MOS管,就很容易找到进公共点的那个MOS管拉,

因为你发的图分辨率太小了看不到内容,你就按照电路图慢慢跑线路就很容易弄清楚了,电路图上的元件标志QXX,UXX对应PCB上的元件,对照即可

PS:俺不是在灌水,新人也是一步一步过来的,哈哈

网友:
学习了,感谢9楼的分享

网友(2011-07-04):
好 我正郁闷着呢 老找不到 谢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9楼分析的好

网友:
是啊是啊 !!!!!!

网友:
vbl16就是公共点 公共点电压到达所以DC-DC电路mos管的D极

网友:
多看看图纸 就明白了 不用这样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