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晶电源板为啥总烧电源管理芯片啊???

楼主(2011-05-11):
今天修了一个不记得是什么牌子的液晶显示器!测试不通电,拆下后看到电源管理芯片鼓起了包,电源管理芯片OB2268换了以后,开测试20v和5v的电源都有,但是测量5v的电压不稳定,数字万用表的数字4.7v到5.2来回跳,感觉是电压不稳,听到变压器发生吱吱的响!!!换了5v的肖特基二极管后问题依旧!试了几次,电源管理芯片又烧坏了!就是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真是晕!没思路!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啊!求思路!!!

网友:
鄙人愚见:开关管性能不良,你可以换换试试

网友:
试了几次后电源芯片烧坏了,应是过流损坏,重点查负载有无短路。你先带个假负载长时间通电观察。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太难吧,电源板就只有这么多配件啊,先找一个坏的电源板拆一个变压器换一下看看,但是你要注意哦,有12V和5V的,还有12V和3.3V的,还有24和5V的,总之你要知道你拆下来的变压器是多少伏的,换了不行的话如果高压12V供电不抖动没问题,那你就把电源板上5V电路全部干掉那应该就不会烧了,有时候我就用蠢办法的

网友:
拆除12V整流管,5V OK吗?
否:检查分压电阻,431,光藉,OB2268
是:检查12V电路。
空载变压器叫可以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高手呀,加我吧!想请教几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越修越严重,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电阻都烧坏了,没办法只有换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用什么样的假负载啊,给个建议!从来没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