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楼主(2011-05-11):
    今天遇到了一台三星的显示器,显示灯亮一下就灭。拆开什么都量了一遍没发现毛病。然后我加了下点,点亮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   求助   !!!!!!!!!!!!

网友:
加了下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加了一下电

网友: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哪里虚焊了呀。

网友:
好像是,,高压的问题。。可以更换一个通用高压板,,不行的话就得换电源板了。。。

网友:
高压条 问题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按你说的那看下高压部分的电容有没问题,还有灯管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多半是高压条问题,不稳定,

网友:
背光系统的问题,高压板,或者灯管老化。现在虽然点亮了,感觉还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以后可能还会出现相同问题。

网友:
高压条有问题!同意10楼说法!

网友:
你们看清楼主说的问题了么就说高压条有问题,故障是显示器灯亮下就灭,不是显示屏亮下就灭,你们分不清什么是显示屏什么是电源灯吗?显示器灯亮下就灭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换330V的大滤波电容还有5V12V输出部分的电容如果有鼓包放炮的也全部换了,按你说的情况应该是电容漏电保护造成的,有些电容不鼓但是漏电,所以只要有一个鼓包放炮的就全部换掉就OK

网友:
呵呵  我知道了  谢谢哈

网友:
现在还没弄懂是什么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