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机器真是问题多哦.

楼主(2011-05-11):
AOC旗下Topview197+背雷击后电源坏,热地这边只有3个元件没坏,全部换后正常了.接屏有OSD显示正常,但接主机不正常.接主机显示的小方块状.无奈换通用板交差了.

网友:
换是王道。

网友:
"信号线无连接" 背景不应该有大白框,有这框,多半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检查VGA口H、V信号到主控IC之间的电路。

网友:
这板有点恐怖,学习中

网友:
哈哈,我这里5.1时期打雷坏的东西那个多啊。液晶都是电源板炸得不成样子,多数都是直接换,驱动板到全部是好的没碰着一起打坏的。我发觉啊,有的杂牌比三星之流的还好啊,就烧了个保险,其他啥事没有,三星的碰了几台全部换板,NND其中有台还要用到电锯去锯钢板才放得下,那款三星的电源板太特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