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0老死机!!!!求助!!谢谢

楼主(2011-05-11):
东芝A100主板,945芯片组,老死机,有时开机3分钟就死机,南桥北桥都加焊过,还是死机,请高手帮忙!!谢谢!!
芯片

网友:
重新植球做。。试试

网友:
n请问南桥还是北桥?

网友:
TOSHIBA的U电容有点不敢恭维 看看是不是U电容的问题

网友:
把CPU的NEC大电容换了 不行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我把CPU底座几个空脚的电容补上了,还是不行?高手们出点建议吧!!!

网友:
我现在一直用的可调电源,刚才将CPU大换了,也不行啊。郁闷啊!!

网友:
cpu ram hdd都换了吗

网友:
南桥显卡cpu

网友:
看看CPU底下有没有个NEC的大电容 有的就换了 不过比较难换

网友:
NEC大电容换过了,还是不行,客户同意换主板了,谢谢大家!!

网友:
是的 我修过的 好了

网友:
nec大电容比较爱坏吗?为什么 工作环境 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
一般也就是NEC电容爱坏··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