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声音变小

楼主(2011-05-11):
我从显示器上拆下两个喇叭 用喇叭线连上接到主机上声音变小了 不知什么原因 有办法让他声音变大吗

网友:
高手帮一把 我正用着呢

网友:
是不是阻抗不一样啊?把两个喇叭并联试试看

网友:
是并连接的 用的一个接口 难道他在显示器上还有一个电压吗 不应该吧

网友:
是不是原配的,如果是你改装 的,应该 是阻抗不对。。

网友:
原先喇叭是连到按键板上 用喇叭线插在电源板上的插口 另一头连到主机上使用 我只是把它们拆下与插孔直接相连 然后接到主机上使用 声音很小

网友:
显示器的喇叭都连着驱动板的功放芯片的

网友:
主机立体式输出只能驱动耳机一类,要想驱动外接扬声器,只有用有源放大器。

网友:
加个小功放可以放大声音

网友:
null

加个2822功放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