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N73怎么老坏BIOS

楼主(2011-05-11):
我今天修到一个N73的网吧用的信步N73主板,,开机复位灯亮一下就灭,
我一看是N73的,,不跑CPU代码。。我就直接加桥了,,可加了桥还是开机复位灯亮一下就灭,就怀疑BIOS啦,,刷了一个BIOS好啦,,但是客人拿回去用了两天又坏了,,拿过来我就直接刷BIOS啦,,刷了又可以, 。。他今天打电话过来说又不开机啦,,我叫他拿过来看看,,我一检测又是BIOS坏了,,我就叫他留下来了,,为什么信步N73的老坏BIOS呢, 无解‘/

网友:
返回去,刷最新的BIOS

网友:
遇到过显卡这样的。呵呵。频繁刷BIOS的。

网友:
不会是外星人用的主板吧,呵呵

网友:
继续刷最新的BIOS

网友:
换bios 芯片 +焊座子

网友:
内存坏也会显示像坏bios的故障的,你都检测 一下

网友:
谢谢上面的高手,,原来是内存的问题,换了就好了,,没有出先这个问题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