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雷打坏的主板。

楼主(2011-05-11):
昨晚闪电亮得跟白天一样,就知道今天生意肯定好了,一大早来了个顾客送来台主机,说雷打坏的,插电源试了下,不上电。。
换测试台电源,自动上电,而且是反复上电,诊断卡灯很不正常,取下主板(该板是顶星915),测得紫5V对地3欧,拆除网卡,还是短,再拆IO,照样短,打USB对地阻值,才知道南桥坏了,更换南桥后,装上IO,上电正常了,测得各组供电都正常,CPU复位1.21V、PG1.2V 、 电源管理芯片PGOOD脚3.33V  ,内存供电,桥供电都很正常,就是不跑码。
BIOS刷过了,IO也换了,北桥也加焊了。。
请教下各位我有啥做错的地方?有啥遗漏的步骤?

网友(点评):
915的板好的才40-50,你还修理啊?

网友:
CPU打坏了把

网友:
换了我们测试台上的CPU,还是不跑码,CPU座也用灯座看过了,很正常,没短路和断路。。。不修好我真的很不甘心,花费我那么长时间。。

网友:
供电查完查下时钟,别有复位就不查时钟了

网友:
供电都有了,就差时钟了.复位长亮吗?

网友:
看看时钟是否正常吧。时钟不正常有时也也复位。有波波就先打个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大家多多关照

Chinafix -30
掌柜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点评):
此人在多个帖子里灌水,请管理处理!

网友:
复位灯不常亮,按复位开关正常

网友:
915我报他80元,他答应修才帮他换桥的...

网友:
压一个座子试试

网友:
你把桥都再加焊应该能解决

网友(点评):
不一定吧 况且人家北桥已经加焊过的

网友:
换桥的板你才收80呀,况且还是雷劈的

网友:
你桥多少钱来的啊,80就给换桥。在修不好。。。。。

网友:
还是南桥没做好,重做吧

网友:
现在,好了没有呢?修好了估计网卡也是坏的,有可能声卡也坏的

网友:
可能你那个南桥还是有问题

网友:
雷劈专P网卡,把网卡去了再试试

网友:
报的价钱太低了,不值得修,直接换新的或者是换旧的,这个留着自己修

网友:
把网卡拆了再点吧,打雷极容易坏网卡

网友:
打雷肯定是网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