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P150C冷机彩条故障求助!

楼主(2011-05-11):
冷机开机出现彩条,如下图:

开机大约5分钟左右恢复正常,每次均如此,已排除虚焊或接口接触不良引发的故障,现求助。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屏的故障。
找个点屏的工具试一下。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是屏的故障,屏的型事情M150XN07.

网友:
这个明明是是?????08屏的通病。

07屏的通病是灯管发红。

网友:
看样子这屏应該也用不了多久了

网友:
好棒的螢幕保護程式~~
呵呵~~ 開玩笑,別打我~~

网友:
从最上面有一小条有图像,可以看出,是屏的故障,,,

网友:
支持8楼观点...

网友:
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