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植株做桥的经验 望大家纠正

楼主(2011-05-12):
本人学维修已经有短时间了算不上高手    在这里只是说说自己植株的方法和经验   哈哈   这些但还是师傅教的     从取桥开始吧    首先拿到一块需要换桥或者植株的板时首先看看这桥是有铅还是无铅的 ,(有铅和无铅的判别方法就不说了 ,想知道的可以加我)在需要更换的桥周围上汗膏(不要太多,取桥就无所为了,要是单加焊桥就得注意这里,一定不能太多,多了效果会不理想 ,少了一样的)   然后选择相应的温度就可以上BGA进行拆桥了 ,   拆桥过程中自己感觉温度差不多可以取的时候,可以用镊子轻轻拨动一下桥,看看是否能动,直到可以拨动桥时 ,然后再延长5秒的时间再取桥(延长5秒可以防止锡洙没有完全融化而防止点焊盘,安全起见,但也不要太长,否则把桥搞挂,)然后整理桥和pcb板上的锡洙    用吸锡线吸去残留的锡洙,(这里搞得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把焊盘托掉,否则前功尽弃,)搞完后用洗板水清洗PCB和桥上的汗膏(注意;这里等桥冷后在洗 否则桥突然遇冷会坏的)然后就是给PCB和桥上从新涂上汗膏(这里给桥图汗膏一定要注意了,不可多  也不可少,     多了  : 嘿嘿:  在吹得过程中就会到处的跑了    。但是少了就会,吹很久都不归位的,得浪费时间)涂上薄薄的一层,这个最好用手涂,可以涂得更加均匀(像0.。76的珠子多涂点没事的  ,要是0.45的珠子汗膏多了你就得白费功夫了,吹得时候就会东倒西歪的)接下来就是植株了,找好钢网倒上锡洙。抹去多余的(这里我是用棉签扫去的)再呢?就是取钢网,取得时候也得注意了,手一定要稳。不能抖,要是抖了就得歪歪斜斜的,很难吹上去的(这个过程的好好锻炼,我刚刚开始也是佷抖,慢慢的就好了,只有多练才行)接下来就是吹锡洙了,温度和风力得把握好了哦,(一般风力调到3-4级,温度320到330之间)风力过大在吹得过程中很容易移位的 所以不要太大,温度太高了桥容易挂)吹好后仔细检查有没有漏掉的和没有吹到位的。(锡洙最好用有铅的,因为好吹点,我一直都是用有铅的)最后就是上BGA焊接了  ,焊接时一定要对到位。不能歪了(否则不失败)然后选择相应的温度进行焊接,在焊接的过程中要仔细观察锡洙的变化,温度达到锡洙的熔点过后会慢慢的往下塌的,在塌的过程多让他加焊6-8秒,(不要太久哦)感觉到位了就可以停止。(到位时可以轻轻拨动一下)BGA到此结束。新手不会发帖多多指教。(没有图片,有就好了,容易理解点)
在这里感谢师傅的教导

网友:
写得够详细的就是错了几个字。楼主好好看看

网友:
讲得还是比较细的,有没有一些好的经验分享一下,比如用什么办法比较容易植好球

网友:
厉害,新手中的高手.

网友:
钢网取那么早的呀  我的都是锡珠融完了之后差不多冷的时候才取掉钢网的

网友:
我从来不取钢网  太麻烦  直接吹效果一样

网友(点评):
有的钢网容易变形

网友:
说实在的 楼主  我不知道 怎么判断桥是有铅还是无铅的  求知道  那位大侠回复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实在的 楼主  我不知道 怎么判断桥是有铅还是无铅的  求知道

网友(点评):
等段时间发出来

网友:
我也是刚学的。。正好请教请教。。

网友:
以前练的很多。 不过现在比较懒了。植珠台下来往回流焊里一丢就OK。楼主写的还可以不过不够细

网友:
大哥  我做桥从来不取钢网

网友(点评):
可能我的钢网不怎么行吧 一吹就变形了 呵呵呵 各有各的方法

网友:
如何辨别有铅无铅呀!!!!

网友:
对啊 。如何分是有铅还是无铅的 。你没有说啊。

网友(点评):
这个等段时间发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呵  汗膏多了或者少了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吹得过程中会有一个归位的变化的  看的见的

网友:
你没有回答的问题啊。 ?

网友(点评):
加我Q我发给你吧 QQ917412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