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技嘉945P主板可以开机,不可能关机故障

楼主(2011-05-12):
具体型号是ga-8i945p-g-rh
这块板可以开机。按住POWER SW也可以关机,就是进系统不能关机,在系统点关机,可以听见硬盘停止的声音,但是电源并没有切断,风扇正常工作。这个不是电源的问题,也不是系统问题,系统都做了几个来试了,此时点复位,又可以正常工作,点POWER SW不放,可以强制关机。CMOS设置也经清过了。BIOS也刷过。这种问题是不是南桥的问题,不关机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正常使用。

已经解决。加焊南桥就OK了,技嘉板的945南桥没有散热片,工作起来温度太高了,弄好后跟客户加了一散热片,温度总数是降下来了

网友:
有IO么,换个试试。。应该是没有发出高电平

网友:
IO用的是8712的IO 102脚是SLP-S3   107脚是PS ON  SLP-S3引脚一直为高电平3.3V,必要强制关机才能悼为低电平。南桥在执行系统关机时没有发出关机指令。

网友:
期待着中 如果楼主修好了 请分享一下  想学习

网友:
加油哦、、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块冠名G31的点系统关机就停在WIN正在关机的画面上也能听到硬盘停转的声音、不断电画面永远停在WIN正在关机的画面上,IO的W83627THG。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