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闪烁 只用电源 电源灯闪烁 开不了机

楼主(2011-05-12):
最近本本很不安分,电池和电源同时使用有时候屏幕闪烁,只用电池则屏幕正常。
而取下电池只用电源供电,有时候源灯闪烁,无法开机,即使进入系统一会也自动关机,接着电源灯无反映,过一会机器上的电源灯闪烁。
求解,这个是怎么了。!!谢谢!
开不了机

网友:
要坏了,早点去送修吧.

网友:
适配器可能坏了,,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笔记本电脑的主板问题。应该是公共端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