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VW液晶

楼主(2011-05-12):
现在这台液晶有二个故障:
1:这个电源调研一体板的高压部分坏了,于是我用一个通用的高压条来代替,过了一个月,再拿回来后,这个故障是显示器开一会机就灭了,而且指示灯也灭了。
2:这个时候呢,按面按的任何一个按键,都可以再次开开显示器,但是显示器还是一亮一灭的,这是第二个故障,
3:当我把显示器放一段时间后,再次插电后,发现面板按键,按POWER键,发现是和MENW是一样的,等于就是没有POWER这个按键了。

网友:
我这儿修的显示器经常有两三个故障 ,所以应养成习惯,修好表面故障后,要顺便检查一下按键,电源电压(300V和12V与5V),再测一下灯管是否老化及显示器使用时间。

网友(点评):
显示器的使用时间怎么检查?

网友:
会不会是按键板短路了呢?

网友:
换按键试试啊

网友:
我现在用别的驱动板和别的电源试了一下,屏是没有问题的,说明灯管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问题就出在了驱动板上面了,还有电源一体板,这个电源一体板我测了,电压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最大可能就是电源开关按键短路漏电了

网友:
呵呵,我今天的一台和你差不多吧。他会自动开关机,按键除了开关都没反应。
全换。。我费事去测什么漏电短路的。。

网友:
通病,按键板短路漏电,建议通电每个按键测电压

网友:
我现在也是测不出是哪儿有问题了。因为当我插上电的时候,按一下电源按键就可以开机的,但是,当开开机后,再按面板的电源键,就会变成MENU键了,很是费解。要不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大部份是按键问题,先换按键再讲

网友:
按键板的问题,按键要换,面板上的电阻,电容代换了。

网友:
有时很简单的问题,但就是不去相信,认为几率不大~走了一大圈才绕回来!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按键的问题,断开按键板,试一下

网友:
断开按键板后,插电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网友:
查查  按键板 是不是有问题,,,把 按键 都拆下来,,一个一个往上面换,,,

网友:
如何测灯管是否老化啊?

网友:
一般都是开关键漏电的问题,或电原启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什么怪毛病啊,是不是程序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