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F5000 插硬盘不开机

楼主(2011-05-12):
清华同方超锐F5000 插硬盘不走信号, 不插硬盘把把亮, 板板来的时候是修键盘不能用的,现在
键盘问题解决了 就是插硬盘 不开机,,,各位大侠有见过这种现象的吗 ?
键盘不能用

网友:
那么请问你修哪里键盘好啦?

网友:
学习了,真的挺怪 的

网友:
myhome31
的帖子
我调了下 跳线 键盘就能用了

网友:
学习了,硬盘是归侨管吧,键盘和硬盘不一路

网友:
不会是硬盘有问题吧。。。。

网友:
wutao1366
的帖子
那么你再把跳线改回来,插上硬盘,看还能开机吗?

网友:
现在我修出来了 ,告诉大家一声 嘿嘿 原来是前面有个VCC5V 的稳压二极管坏了 ,, 奇怪的是 竟然不影响开机,,,郁闷ING 有高手没 解说下呗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按正常的来讲 这个稳压管被击穿的话 主板应该不加点才对的呀

网友:
现象有点复杂 ,, 脑子也有点乱 所以 才晕人,,,这板板修的 。。。哪位师傅给讲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