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开机十几秒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1-05-12):
  一块主板,开机自检后到WINDOWS界面时掉电。因为能开机,排除短路的故障,量开机排针的电压为3.3,一直到掉电仍为3.3,看来不是排针电压被拉低造成的。怀疑是电源IC的问题,如果更换IC之后,问题依旧,请问要检查什么地方?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电源换过了。

网友:
换系统试没?

网友:
这种问题,你可以多开几次,用手摸一下看看那个ic发烫换了就好了,多半都是网卡芯片坏了,今天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就是网卡发烫坏了造成的

网友:
网卡,声卡。都排查下,

网友:
我上次遇见过一块板子,,华硕 的,,,居然是一个 小 贴片电容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依次在BIOS里关闭外设再试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我试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 原先还因为CPU散热不好。搞了半天还是一样掉。我查了总线MOS管 才解决的。你最好线路都查过去。。。不放过一个细节

网友:
我昨天修过一块跑26就掉电的板子,   就是网卡坏了

网友:
温度过热吧

网友:
是啥子主板啊    ASUS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拔下12V小口看下掉不掉,如果还掉基本可以排除CPU供电部分。查网卡,南桥。IO

网友:
很迷茫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