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8I915PL-G跑C0

楼主(2011-05-12):
GA-8I915PL-G,裸板加CPU,按开机键后测试卡显示C0,上内存和不上内存都是C0,775座子加焊过,北桥供电的N管换过,北桥加焊过,IO加焊过,bios加焊过,内存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求高手指点
cpu

网友:
bios刷没有啊

网友:
用灯座看看 u到NB得总线,之后再看看bios相关的电路

网友:
技嘉的板子先刷BIOS

网友:
俺没有编程器,所以没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