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7 开机不显,供电正常

楼主(2011-05-12):
待机0.037A,开机不显,供电正常。故障为给USB供电的6脚芯片损坏的缘故。

网友:
电流到多少哦无显的时候,插内存和不插电流有什么不同?

网友:
按电源开关的时候 电流是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M307已经修复,故障是给USB供电的6脚芯片损坏导致的开机不显示。因为这个6叫芯片除了起开关作用外,还带电流检测反馈。反馈信号输送到南桥,南桥检测得到过流导致的复位不正常不显示。不愿去找,简单的把6脚芯片拆下,供电连上就完事了,就是接上适配器USB接口上就有5v供电,呵呵不过手机要在电脑上充电,不用把电脑打开就可以充电了。谢谢你回答我的贴。

网友:
这么做有一定的风险啊。这样5V要是不正常会搞掉不少的东西

网友:
开篇说的确实有些少  不知道在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