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9300另类维修

楼主(2011-05-12):
型号:ACER9300
故障:开机蓝屏

接机以为是内存问题,换过无效,进系统蓝屏,检测为硬盘坏。

拆下硬盘挂我自己的电脑,发现已经不能认到分区了,检测硬盘有上千个坏道,并且有一个磁头不稳定。客户要求要保留数据,100G的硬盘里面有80G数据。报价开工,接上PC3000用DE功能去看一下,发现已经能认到分区了,并且文件也在,余下的工作就是拷贝数据啦,经过40多小时的拷贝,完工,装机试机,发现开机会报警。更换键盘后全机OK,

网友:
只是说数据考出来了,硬盘不还是有坏道吗?

网友(点评):
数据值钱。还是硬盘值钱啊,这个时候还管硬盘啊?

网友:
楼主,恢复80G数据,你收多少钱啊?

网友(点评):
坏道盘400以上,开盘换磁头800以上,其实故障300左右

网友:
硬盘有坏道会引起蓝屏,学习了,不过我一般先拆点外设测试是不是外设引起的,如果拆了外设还是不行,才怀疑是主板的问题。。